今天我在神州天运Q2000 抄了小强的家

楼主(2012-04-26):
今天接了一神州Q2000的机子,客户说不开机了。
接过手,开机,没任何反应。
取下电池。接上可调 开机一切正常。
不关机的情况下接上电池,运行正常。拔掉可调,电脑继续运行。
关机后,只上电池,又不开机。
准备拆机测电池信号脚,发现自己抄了小强的家 你们看看这是男人的手还是女人的手。

主板料号 U50SI1 找出图纸

接上可调和电池,测试电池接口 ,3脚 2.17V   4脚 3.3v 5脚 3.3v 6脚 3.3v 7脚 16.XXV
3脚正常应该是被拉低,此时没拉低,与他相连的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和IO
将电容C604换下后,修复

小强跑到下面去了?
nyx

网友A:
楼主 是那个电容短路还是什么..  还有3脚正常是多少伏.....

网友:
本来是罚你分的,由于网络故障怎么变成加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那个电容短路还是什么..  还有3脚正常是多少伏.....

电容应该是开路!低电平吧

网友:
强人啊!小强都死 了

网友:
看着真恶心 修这样的板 吃不下饭了

网友:
没办法,干这行也变的又脏又累了,不过还好,本本修好了,可以收钱了

网友:
收钱了 我还没有看清楚  到底第三脚是个什么电压呢   楼主详解下

网友:
3脚正常应该是被拉低,此时没拉低,与他相连的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和IO将电容C604换下后,修复

理论不通.

网友:
真是没见过最最恶心的  上次我拆的时候那可都是活生生的小强呢

网友:
楼主应该感谢小强才对呀

网友:
第三脚是什么还没看清   LZ怎么也要上传份图纸啊

网友:
小强进笔记本  应该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小强真的很强悍

网友:
这些都是,我真的见过活的。

网友B:
楼主是南方的吧 !!!还是一窝小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南方的吧 !!!还是一窝小强!!!

南方成都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BIOS发下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