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19本

楼主(2012-04-26):
有个三星19寸的笔记本,刚开始是花屏进不了系统,加焊后能进系统,外接显示器正常,但是内显还是很花。

网友:
屏线插好未,不过这么有规律的花应该不是屏线,但也要排除一下,还有屏是否好的,屏上的码片也能引起花屏的,最重点是LVDS芯片,外接VGA不花不代表屏上LVDS是好的,因为是两条腿,不同的。

网友:
我怀疑还是显卡 换个芯片或重植一下

网友:
不解释

网友:
我也认为是显卡、你种植一下看看

网友:
三星19寸的笔记本????先看屏线插好了没。。。不行就把显卡重值一下,在不行就换个新的显卡

网友:
觉得应该换个显卡

网友:
或者显存坏了

网友:
这么大的笔记本,长见识了。

网友:
这么大本有点象一体机哟,换个显卡芯片试试,不过市场假货多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你可先按楼上说的拆了测下信号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那就再换个显卡试试了,最主要的是加焊的时候要细心点!

网友:
7楼的朋友说话要注意了。显存坏了外接还能正常吗?

网友:
前两天也修了台19的大本LG的 用的是台式硬盘 其他都是笔记本的配件 楼主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要是屏相关的元件没有问题,只能动显卡了,~

网友:
还有装台式机硬盘的?电池能受的了吗?我还真没见过,  楼主先测一下屏和排线再干显卡呀,因为已经干过一次了,问题确定了再干呀,我就有这样的经历,

网友A:
搞了显卡再搞下显存,不行就先换显卡

网友:
我感觉加焊没有直接丛植来的直接  对BGA  比较熟悉的话  就直接植株 要是芯片比较常用的话   手上应该有一样的芯片 换个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显卡芯片有问题  建议还是值锡重焊

网友:
我也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显卡再搞下显存,不行就先换显卡

你以为是台式机啊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如果外接显示正常说明故障在屏和屏线或者是显卡LVDS模块坏,先测下LVDS总线是否有波形,如果有说明故障在屏和屏线两者之间,LVDS总线波形不正常就是显卡的问题了,LVDS总线每根都要测额。

网友:
屏线虚接,或者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