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无内存复位RESET

楼主(2012-04-26):
接的一个进水的【  GM45北桥 3代内存】。  无短路开机电流 0.01----0.16-----0.95A  然后慢慢的0.01往上走   插内存假负载 发现没有内存复位RESET  这个信号是北桥发来的   求高手指点江山   北桥发出这个信号   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出的  要检查哪些信号

补充内容 (2012-4-28 10:35):
已经解决了啊    换了内存  草

联想G450 KIWA5AA6 LA-5081P_SVT_0独显428.pdf

网友A:
你量一下r103 1脚是否有复位信号,没有的话先查南桥复位条件,如有重点查北桥 PM_POK_R这个信号是否到达。还要看看这个水进了哪里重点查这部分。这种情况我以前修过的几台均是ec109脚低电平拉低ICH_P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r103 1脚是否有复位信号,没有的话先查南桥复位条件,如有重点查北桥PM_POK_R这个信号是否到达。还 ...

大哥说的我有点晕

网友:
假负载测得不一定准!还是上真内存试试能否亮机吧

网友:
加焊北桥    一般 情况

网友B:
不要轻易动桥 主要查进水部分 一般进水机器故障就出在进水位置 只要进水不是太多 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先查进水部位是否有氧化的,测下南桥复位起了没?

网友:
主要查进水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轻易动桥 主要查进水部分 一般进水机器故障就出在进水位置 只要进水不是太多 没什么大问题的

也不全是,我现在手上就有一本,烧的一塌糊涂,不过大多数是这样的,先把进水地方查干净

网友:
慢慢往前查吧...

网友:
从源头查RST。。、、

网友:
内存复位,是内存正常工作之后才产生的。

网友C:
内存复位只有在假负载上测吗,主板上有没有有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复位只有在假负载上测吗,主板上有没有有测试点

谢谢大哥

网友(2012-06-23):
谢谢,正需要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一般不会是桥问题
洗洗擦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会是桥问题
洗洗擦擦就好了

是啊,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