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充电口的3跟线如何接!!!

楼主(2012-04-26):
HP4416s 不知道后面3跟细线如何连接有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图中 红线画的脚 和主板上3跟线如何连接

网友A:
这么简单。。。 飞线啊、  然后再打上热熔胶绝缘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 飞线啊、  然后再打上热熔胶绝缘就OK了

我也知道啊 就是那3跟线的顺序

网友:
下个图纸 对照接

网友:
顺序啊。。。 这个就只能自己量了。  下载个图纸吧。

网友:
如果说此3根线与主板是相通的话,你可以手万用表测下,然后自己做下记录不就知道怎么连了吗?

网友:
你这一下那根跟那根相同就可以了啊

网友:
相同不了 那个头的结构和这个不一样 还有的就是那个头现在面目全非

网友:
买个电源头子好了 那个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