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9寸液晶白屏 求助中

楼主(2012-04-26):
aoc。。19fw。的显示器。。。白屏。。。开始怀疑是驱动板有问题。。在淘宝弄了块一样的驱动板 。。。上去后。。还是白屏。。偶尔会有像波浪样的白色亮条来回的动。。。屏电路板有5v电压和3v的电压。。。想知道。。是屏坏了吗。。各位给个答案。。如果屏坏了就不弄了。。。也死了那份心了0 o- y1 S7 p" [+ }
    这个我找了好几家维修店。。经过大家的一致表决。。同意这个是屏坏了。。。我这个赔啊。。。100大元收的啊。。呜呜呜。。。。  {# f  ^2 g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85035

网友(点评):
没用通用版点屏?

网友:
白屏 屏坏了可以慢慢修就当练手。给你个电压数据 把这几个电压修出来  白屏就搞定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664-1-1.html

网友:
个人感觉是排线或屏上面的板的问题

网友:
是花屏..不是白屏..报下屏型号上来...

网友:
外接都没事吧,有换个新屏试下吗

网友:
学着修白屏。谢谢指点!

网友:
把排线装插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你搞不定,就卖给我吧,价钱好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