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认到、区域内收不到无线,求解

楼主(2012-04-26):
联想F31、进系统无线标志已显示、但在区域内无线收不到,以为是系统问题重做系统还是一样。在其他帖子中有说是pin20的问题只要将其绝缘即可、可未找到。                                具体请教各位、到底是什么问题,绝对排除系统故障、驱动故障。求解。。。。。

补充内容 (2012-4-27 09:27):
如果无线开关没打开是认不到无线标志的、而且BIOS都换过

补充内容 (2012-4-27 09:29):
且一键还原过、问题比较纠结

补充内容 (2012-4-27 09:37):
换过无线网卡、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2-4-29 18:20):
1.不是系统问题、系统做了N个2.不是BIOS问题、换了个同意的BIOS芯片也不行问题一样3.确定无线开关打开、键盘上的也打开了、4.恢复过出场设置。。。。。。。。。还有其他的看法吗?我是最后不搞了

补充内容 (2012-4-30 17:40):
直接拉网线是可以上网的

网友:
求F31 点位图、别给些打不开的、没用的

网友A:
这个好像是BIOS设置问题 你恢复下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先恢复哈出厂设置呢  不行在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BIOS设置问题 你恢复下出厂设置看看

恢复出场设置还是不行

网友:
无线开关打不开

网友:
天线是否掉了,一般通过转轴的天线,长期折后,有可能断掉的。

网友(点评):
可能性比较小,有时忘安天线都能收到。

网友:
又是个纠结的问题

网友:
进Bios一键还原就OK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软件排除了,就查硬件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正好我有个F31的机器    你看下触摸板下面的无线开关  开了没有  蓝牙是否可用    触摸板除第3个无线指示灯是否 亮起

网友:
还要看下是不是  开关坏了

网友D:
MINI PCI-E 20PIN接地立刻OK!

经验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INI PCI-E 20PIN接地立刻OK!

敢问20PIN原先是什么脚,接地为什么会好呢?求原理

学习了
连接到EC的控制无线网卡开启的脚位,低电位有效。

网友:
无线网卡开关打开了没,没打开就去掉 那个二极管让它一直拉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我有个F31的机器    你看下触摸板下面的无线开关  开了没有  蓝牙是否可用    触摸板除第3个无线指示灯 ...

无线登都没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软件排除了,就查硬件吧

说实话、本来是显卡问题、由于做过次数太多、后来帮他换我们自己的板子、可是以前根本就没那问题啊

网友:
看看系统里面的服务项目有没有打开

网友:
键盘上无线开关打开了没?  有的本子没打开,有无线标志也收不到无线网络

网友:
飞线由EC控制的无线网卡开关

网友:
无线开关软开关打开了没,很多无线有俩个开关,一个是机器边上可以拨动的,还有一个就是键盘上面的有那个标志的按键,必须要同时按FN+那个键。那个键能用的前提是要装个电源管理驱动。试试看,希望能 帮到你

网友:
从新装系统啊,不要还原的

网友:
无线的两个线,挺插错了没有?

天线不分正负吧?

网友:
我修过两台联想的有这个问题(天逸F41M、旭日C460),是因为无线现网卡插座的20脚的开启电压没有,据说是BIOS资料有问题引起的,但我都是直接从2脚飞一个3。3V到20脚去触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敢问20PIN原先是什么脚,接地为什么会好呢?求原理

感谢您为我解答疑惑

网友:
那就是无线开不起撒  解决没有啊

网友:
20PIn接地好了没有啊楼主。求答案,谢谢。

网友:
    无线网卡绝对是好的  还是把无线接口的定义拿出来看看吧

网友:
我没看明白你说的问题,也许是系统设置的问题,系统优化的时候是不是把无线网络的相关服务关掉了,或者网关网段设置什么的,主要没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天线断了吗?

网友:
加个USB网卡好了

网友:
像楼上那位兄台说的,引线,能解决不 ,解释

网友:
楼主的BIOS自己换过?可能你的问题就在这个BIOS上了.建议BIOS刷回原来的.这机子要安一个快捷键驱动.装好后FN+无线软开关,会有一个对话菜单然后选开启无线或蓝牙。OK!

网友:
查一下无线网卡线路有没通短,要细心查

网友:
什么机器,宏基,HP的吗?点收不到无线那是否有排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