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9N5P-MX不触发

楼主(2012-04-26):
        捷波K9N5P-MX REV:2.0,NVIDIA GeForce 6100 + nForce 410;

故障:
按触发键无反应。
经查触发方式应该是,开关(PSIN)→IO(Fintek F71872FG,75脚,PWSWIN#),然后IO发出PSON信号给W83304G;
然后W83304G发出PSONOUT#来拉低绿线。
测量发现W83304G的7脚未发出拉低绿线的信号。

待机时量W83304G的47脚(S3#)、48脚(S5#)为3.3V高电平,不知这是不是正常?

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是W83304G挂了???

网友:
最好是发个图上来帮你看下,你这样说真不好说啊!

网友:
修板,先打对地吧。  包括ATX电源,不触发、不上电的,1。先打对地。2。拔下CPU的4PIN插头,3。再短开关针,看能触发上电不。4。  若不能上电,短绿线和黑线,看能上电不,若能,就检查开机电路,像绿线到IO,或到开关针的线路等等。。。

网友:
有经验的  提示下

网友:
其实开机电路是最好修的了.....不触发应该是最好修的了...触发不跑码才难修...上边说得对..先查有无短路再查开机电路的开机方式再查开机的条件

网友:
3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没有短路。

此为W83304G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