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9寸液晶显示器,屏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04-26):
海尔19寸液晶显示器,屏亮一下就灭!画面正常,屏亮3~4秒后就灭,电源灯正常,求助,怎么回事啊!
高压板上有个电容鼓了一点点,这有影响吗?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先换高压板!看看,还是一样的话就换灯管,个人认为90%是高压坏了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呢

网友:
高压板上有个电容鼓起了一点,有影响吗?

网友:
把那个鼓起来的和周边的电容都换了  应该就行了

网友:
高压板换掉,还不行就换den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