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100的主板维修:诊断卡跑78就不动了

楼主(2012-04-26):
宏基3100
主板维修
: 诊断卡跑78 判断是显卡问题 加焊显卡,依然!直接换个显卡,照旧!换显卡晶振,不行!量显卡工作电压,都正常啊,但还是跑78!怎么回事?
显卡
主板维修

网友:
把屏拆了!外接试试,不行就加北桥。

网友:
78能确定是显卡问题的话,那就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换好,要不然就不是显卡问题,看看显卡是受控于谁吧!!

网友:
外接也是不显示哦!显卡没换好应该不可能,就算换不好,也不应该问题一模一样!肯定有其它问题,北桥有可能!

网友:
挡在78位置在台式机上有碰到过其中一个USB有问题的话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没人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