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进系统就红屏!!高人指点!!

楼主(2012-04-26):
台式机进系统之前都正常,但到了桌面就成了红屏,影驰 210的显卡,焊了显卡后测试都好,但拿回去连上本人的显示器就还是老情况,换别的主机测试显示器正常,高人们有遇到类似的没??什么情况导致呢 ??

网友:
有没有想过换下系统啊!说不定换下系统就好了呢?换换思维嘛

网友:
我一前有一台和你个一样的。。是主板问题。。那时候还在保修里。。去保修了。。不过回来的时候是个新板。。

网友:
你看看你的显示器吧  灯管有可能

网友A:
先把软件排除了就考虑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软件排除了就考虑主板

重做了系统还是老样子的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不然就是板的问题了

网友:
今天去维修站,要刷BIOS  结果找不到BIOS软件 别人给发个2MB的刷上去之后本本彻底变板砖.  求4MB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进的版本跪等
直接发信箱更好 求各位大侠  信箱54683588@qq.com

网友:
显卡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
先检查下软件,在看下硬件啦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不让它进系统一直停在BIOS设置里面!看看过短时间还会不会红屏!如果还是红屏的话那就是硬件了!直接给换显卡

网友:
那哥们你用别的显示器在这台主机上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