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FDS6694S可以用其他什么型号替换呢,在线等

楼主(2012-04-26):
今天接到一台DELL d610的机器,5A大短路,测得电源接口附近PQ3场管短路发烫,原型号为4392,没有一样的替换,找了个48008换上,通电不短路,开机使用正常,让客户拿走,谁知道下午客户就又送来了,说还是不加电,昏倒,拆开再看,又是5A大短路,还是这个地方,换上去的48008又短了,这次又换了一个48008上去,没装机,就开机看着电影,使用都正常,开了2个小时左右,电源狂闪,又跳了,管子又烧掉了,查到和PQ14   FDS6694S场管是相连的,打FDS6694S对地阻值没有短路,但又感觉各脚对地阻值偏大,都是1000以上,手头没有FDS6694S来替换,请问各位师傅此型号可以用其他什么型号替换吗?网上搜了一下FDS6694S的PDF资料,可是都没有找到,只有FDS6694的,脚位定义应该不一样,哪位师傅有FDS6694S的PDF资料能传一下吗?谢谢啦,在线等

网友:
有哪位师傅以前碰到这个问题过的吗?烦请告知一下,谢谢了,此为 JM5独显机器

网友:
09n03好像可以的。。你试试

网友:
看了下PDF,应该就是个普通的N沟道单管。

网友:
我错了,开始帖子没看完。。

网友:
谢谢兄弟,不过你这发的是FDS6694的不是我找的FDS6694S的PDF,我测了焊盘上的引脚,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A: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 N型 SO8 MOS管,可替代型号太多, 比较好找的 AOS 的AO4468,AO4496, Vishay 的SI4800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 N型 SO8 MOS管,可替代型号太多, 比较好找的 AOS 的AO4468,AO4496, Vishay 的SI4800都 ...

这位兄弟说的这些管子,都是123脚相连4脚控制,5678脚相连的,可FDS6694S这个管子是 1、2、3、4脚各不相连,56相连,78相连的

网友B:
只要沟道一样 而且是单MOS的8脚  正常都可以代换  如果不放心可以找用在同一电路的MOS管   至于屡烧保护隔离MOS管 可以看看是不是公共点滤波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沟道一样 而且是单MOS的8脚  正常都可以代换  如果不放心可以找用在同一电路的MOS管   至于屡烧保护隔离 ...

谢谢,回头再看一遍滤波,原来先看滤波的,量的都没短路,所以就没在意了

网友:
有结果了没

网友:
换了几个关键点的滤波电容,结果杯具发生了,现在整个板子大短,把换上去的几个滤波电容拆掉,还是全板大短,郁闷中,重新理理思路,明天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