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液晶维修新手的几句话

楼主(2012-04-26):
给液晶维修新手的几句话
1、通用驱动板点屏测试,最好采用写程序的板子,而尽可能不采用跳帽方式,鼎科跳帽方式板子,比如2621、2270等型号,有很多屏测不准,好屏判断为坏屏,常见的型号有LTM190M2-L31,部分屏会测出竖线来,而同一块屏用乐华测就是好的;LM170E01,部分会测出花屏故障,但用乐华测就是好的;很多型号屏会测出黑边,调整不过来,用乐华测也是好的。以上问题,鼎科板子也可以通过写程序来解决,但维修界很多人不这么做;

2、新的灯管买回来亮一会就灭,这种灯管是出厂未激活、高压板保护造成的,可以用市售的灯管测试仪来加电激活,点几秒到几十秒钟,灯管亮度会逐渐正常,然后才能够使用;如果激活不了或激活后都不能用,那说明你买到工厂的残次品了,淘宝就有很多这种货;

3、对于判断故障来说,市售的灯管测试仪只能判断损坏严重的灯管,很多故障是测不出来的,因为灯管测试仪本身只是个BUCK-ROYER自激振荡电路,没有电流检测、保护电路;而维修界很多人却依赖于这个东西判断灯管故障,遇到亮一下就灭的问题,用灯管测试仪测,灯管就不灭,很多人换通用高压条,而且也能换好。殊不知很多通用高压条的保护电路形同虚设,明明灯管问题,让你多换高压条,却不去考虑灯管,想想你一年多花多少高压条的钱吧;

4、遇到驱动板问题直接换板,不去维修的,其实驱动板维修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供电、按键、接口、程序、芯片,多看资料多逛论坛,多琢磨多动手修,还是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前面课程所说的MST/TSUM/SE/FE系列的芯片,很多故障和外挂的24芯片丢数据有关,把芯片读取保存以后,清空装回去就能好;RTD2120的MCU也是非常容易丢程序或者IO不良、芯片击穿的,而芯片才4元左右,比换板能省很多钱的,省钱不就是赚钱了吗;

5、液晶显示器虽然维修费低了,但量还是很大了,搞好了以后,再往液晶屏维修和液晶电视维修上面转也就容易,这行至少还能有七八年的好光景,人生就那么几个七八年,把握好趋势,自然活得从容。

---------摘自 北京季春 老师 2011年的教学视频

网友:
季春 老师 我比较熟悉 哈哈  北京 芯  盛    人生也就是那么78年  哎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这句话经典,人生就那么几个七八年,把握好趋势,自然活得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