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集显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4-26):
早上接了台SL410K的笔记本集显的,开机能开机但屏幕就是没有显示(屏幕亮,会闪出logo画面立刻就没有了),按大写灯也有反映,接外接显示正常,但每次开机都自动进BIOS    都是这样,  开始怀疑是屏的问题,后面换的屏后,能显示了,但屏幕有干扰,还是会自动进BIOS(会花屏),    (听有些人讲师BIOS的问题,因为现在没烧录器,黑还没刷,)   想请教一下那为高手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请指教

网友:
刷BIOS,如果不行就要考虑显卡了!!

网友:
集显的换内存试试

网友:
以前的屏会黑 换新屏有干扰还花屏   测过屏线吗?集显显卡的问题少  可以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好像那个内存插槽有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