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闪灯维修,INTEL独立显卡

楼主(2012-04-26):
机型:CQ45 INTEL 独立显卡
主板号:LA-4102P
故障现象:加电无显,键盘大写闪灯

1、拆机表面检查,未发现有明显进液或物理损伤,无芯片烧爆现象
2、插诊断卡上电,不跑卡,电流至1.2A,几秒种后闪灯,量PCIRST已有,未找到CPURST测试点
3、更换CPU,无变化,刷新BIOS程序,亦无变化。
4、更换南桥IBM,上电跑卡,上屏亮机, 修复

此机修复有比较大的运气成份,因为没有任何测量数据来支撑,只是凭的一种感觉

测量过的数据包括,北桥至显卡部分的偶合电容,两端的阻值,LPC总线的阻值,USB阻值,各供电电感的阻值,另外,也测量了各电感上电后和电压,均无发现有异常。

不知道同行碰到这样的现象除了我测的数据外,还会去测量哪些信号去做进一点的排查。

另外,CQ45刷BIOS后,开机会有三项报错,主要是机号,机型,此信息不能通过BIOS设置消除,得通过DMI软件修改后才能消除此报错信息。

网友(点评):
LZ,请问大写灯是怎么闪的???求解

网友(点评):
经验就是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经验就是经验!楼主为什么不直接就做南桥呢?

网友:
上次有一个  也是灯闪 没找到问题 退了

网友:
支持一下,顶一个

网友(2012-05-26):
让售后发一原版BIOS刷下,

网友:
刷新别人备份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