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心声……焊接好难啊!!!

楼主(2012-04-26):
看饼哥焊的时候,觉得挺简单的。自己动手,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电解电容
拔的时候还好说,可往上装的时候吧,就老是不到位,拿电容的手,如果用力小呢,引脚冒不出来。如果用力大呢,又会把引脚给弄弯掉……
2、贴片电容、电阻、排容、排阻。
焊这些小的贴片元件,本来是没什么的,用镊子小心的把元件放对位,然后用烙铁焊上就行,要不用风枪吹吹也行。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进行这种操作的时候,我的手指都会不由自主的轻轻颤抖…本来对得挺准,手一抖就偏了。更可怕的是,有时烙铁还会把旁边的元件也碰下来。唉!
3IO芯片。
IO的时候,四面都要对位,而且不能出现一点偏差。这本来也不难。但对好位后,用烙铁焊,IO总是会跑位。就算是位置对了吧,用烙铁往上固定的时候,还特别容易出现连锡的情况。
另外就是取的时候,那个焊盘好像很容易就被碰掉下来。
哦,我说的好像有点乱了。简单点的吧……
1、  焊穿孔电容,穿不过。
2、  焊小元件时,手抖。
3、  引脚密麻时,易连锡。
4、  取多脚贴片元件时,焊盘容易被拖下来。
各位前辈,我知道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高手。当初你们学焊接的时候,遇到上面的情况,是怎么做的呢?
小弟诚心求教,还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谢谢了。
Q:1193892865

网友:
俺也是新手,自学的,LZ有兴趣共勉的话加俺扣扣: 28 1987 008,加时说是迅维

网友:
熟能生巧,跟卖油翁是一样的。

这个要狂顶

网友:
都一样,我的手总是在颤抖,心里想着不紧张,可左手就是不听话,还是抖!!熟能生巧,记得原来上学时学过《卖油翁》吧,唯手熟尔!主要是跑线呀,再就是遇到故障时自己要知道维修思路,这些比焊接难多了

网友:
贫道出生的时候,好像学会说话,想叫妈妈。可是嘴巴不听使唤,叫不出来,后来想学走路, 也是好难啊。人这辈子艰难的事情太多了 ,可我们走走过来了。
年轻人。 欲速则不达, 越是急于求成,越是慢。
学焊接,先学淡定。学电路,先修淡定。 学易经,还是先学淡定。、

网友:
新手就是要多练,不能指望看几遍视频就能学会。等练到一定的程度再研究视频才会有豁然明白的感觉。

网友:
熟能生巧、多练习练习、自己找到方法就好焊接了

网友:
焊接是要靠经验的,不要以为什么东西一两天就能会。经验是需要时间和天赋的,

网友:
哈哈  我也是个新手哦  和你说的一样  没事的时候拿坏板子多练练

网友:
一,电解电容你不会焊你就用成用表的表笔一个一个的打孔在焊,
二,贴片的最好直接用烙铁,(你天天练,一周就可以了)
三,I/0取的时候,一定要等锡熔了之后再去取,取的时候不要用力,轻轻一代就OK,就不会掉PIN了!
四,焊I/O时要用烙铁拖,一定不能用枪风,如果接锡,你不要怕,先把位对好,用烙铁定位两边,然后焊另两边,连锡你就往上面加锡,加多了温度到了自然就不会连了,
焊接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练出来的,你天天都去焊,一周就好了,

网友:
我说一下我的经验吧:电阻电容这些多练一下就好,如果遇到不怎么熔锡的就直接加点焊宝,学校的焊宝很好用用了之后锡点光泽度很好。焊IO其实也简单,首先装IO和焊盘清干净然后将IO对好位置然后装烙铁嘴洗干净将IO的4边刷点焊宝用刀头的口子去焊,这个地方注意不要去接触那个脚上面,要在下面边上用口子接触脚边,不要走得太快那样很容易空焊如果有连锡了就再把烙铁嘴洗干净在连锡的地方再放点焊宝慢慢的将连锡拖掉。一般来说我都用铬铁上IO和BIOS。还有你说手抖的问题应该是你手悬空了,把手放在桌子上应该不会抖吧。有空可以加我QQ:85198004,大家多交流。

网友:
焊过电源板之后 再焊电脑板 才感觉 修家电的的焊工  嘿嘿   奶奶电源板层次少 板空大  用上吸锡器 基本上闭着眼睛都能插进去   电脑主板用吸锡器很难吸出小空来的  你只能等烙铁到一定温度 直接补锡 再上电容就很容易了  贴片的就要靠巧劲了  io 焊接的时候把焊盘清理干净平整了 再把引脚的连锡跟带锡用风枪跟镊子清理干净了 焊回去很简单的 基本上是100%

网友:
当初学焊接得时候 没有什么心德  就是多动手  慢慢的 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就能焊好了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酒后焊接的话,要心静自然就不抖了。

网友:
熟成生巧,,要多练习,,

网友:
说的挺好的,呵呵。

网友:
多找点废板多练,熟能生巧。焊的多了技巧自然就出来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玩焊接必须要有一把以上得心应手的烙铁。

网友:
电解电容难穿孔—————先在孔加锡,刀头烙铁,同时加热两孔到锡融化(另一只手拿已经清理过两脚的电容对准孔,但先不要接触到,接触到的话,热量就流失,难融化),看到锡融化后,手轻轻一送,就能穿过孔了。

网友A:
焊这些还好,焊cpu供电芯片就麻烦了,容易空焊!像6556这样的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手工是练出来的,不是一天半日就能成高手!继续努力,多拿废板练习!

网友:
本来看了贴没什么感觉。  突然看见老道也出来混弱电···· 抢眼···

网友:
这个就是多练习,熟能生巧,偷不得半点懒、取不得半点巧的,楼主努力吧,你会成功的

网友:
换电容穿不过的话,如果板层太厚,用风枪把洞打好再穿;焊接小元件时,风开小一点,不要慌,慢慢手就不抖了,焊接io时烙铁温度要适合,烙铁要倾斜,不要压的太重;取芯片时等锡彻底融化了再取,不要怕焊坏了,总之多练多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这些还好,焊cpu供电芯片就麻烦了,容易空焊!像6556这样的

先用风枪吹着对好位然后用烙铁在4边加点锡走一遍应该不什么问题。

网友:
练一个星期什么都行了 关键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