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显卡问题

楼主(2012-04-26):
来的时候是显卡不过,bga了显卡用了不到一天就黑屏,在做就不行了,重值也不行,换了新显卡也是亮了一把,装上就不亮了,用手压显卡能亮机,可做bga两次了还是不行,用手压还是能亮,求高手给点思路
显卡
黑屏

网友:
板子是不是给你靠变形了

网友:
你手压显卡不只是显卡动 显卡旁边显存什么的也在动 会不会是显存虚焊 不亮的时候有没有外接看看
同意楼主:
0.0
LQW520
同意楼主:

网友:
看看显卡的焊盘是否有鼓起的地方?

网友:
鼓到没有,就是板有点变形了,

网友:
显存也做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应该是没做好,要么就做的时候,把旁边的元器件给搞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