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电压偏高引起无CPURST#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26):
   接同行一块富士康G31MX-K主板,能开机,平台复位也正常,但不跑码。查CPU工作条件,测CPURST#为低,

测量全板的供电也基本正常,只有总线电压为1.6V左右,(就是这里走了弯路)MOS管G极为4.6V,D极为1.8V,以为属于正常范围内,不管了。
接下来查NB有没收到SB发过来的PLTRST#,

测量R199 一端有3.3V,测各大时钟,重点放在发给NB的时钟,
有0.4V左右,测NB周边的电感也没开路,电压在正常范围内,怀疑南桥坏了,在这里有人可可能会有疑问,CPURST#不是北桥发出的吗?为什么要换南桥,而不是换北桥。因为南桥要对DMI总线进行校验,校验DMI总线没问题了,北桥才会发出CPURST#,所以当南桥的DMI不正常,北桥也不会了出CPURST#。于是更换了南桥,满怀信心的以为可以正常了,之前修过一些这个问题都是换南桥好的,上电,故障还是一样,心凉了一大半。今天的生意不是很好,花点时间研究下吧,这会想难道北桥挂了,但换北桥要花很多的时间,先不急着换,再认真测下北桥的各大供电,时钟, 就是总线这个电压认为不怎么正常,1.6V,有点偏高,既然怀疑它,那就找找它的工作条件吧,

  典型的运放+MOS管产生总线电压电路,测量第10脚,1.6V,根据电阻分压工式算

这个点正常是1.25V的,先把R116拆下来,测量为6K,不正常,测R118,10K,正常,找了一个10K的电阻换上R116,
装上CPU,开机,惊喜出现啦,正常跑码啦,再测总线供电,为1.2V左右,原来总线这个电压这么严格的,高一点点都不成。也不知是不是此板设计的问题。

网友:
插入的图片不见啦,不想再重新发啦

网友:
1.2伏的电压,升高到1.6伏,这不是一点点呀,电压范围有严格的要求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总线1v的也是什么都有了就是不跑马。短接d级,1.5v左右吧。跑马了。。。主板不同,对电压要求也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