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65gc死机

楼主(2012-04-26):
V星865gc开始是cpu针脚歪了。。。修复后无复位 等了会再点亮了。。    多点会死机了。。。去摸内存两个场管  差点起泡了。换了之后还是很烫。。。把脉宽也换了 。。。还是很烫   郁闷中 发现南桥下面一个电容掉了。 。补上 还是那样  开30秒差不多就死机。。。。。。场管一直很烫中。。。。。。高手给点建议cpu  北桥 供电  散热都正常。。

网友:
直接换板,修好能收多少钱?

网友:
这是维修论坛。不是换板论坛。

网友:
把内存管子后滤波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A:
上下MOS PWM 都换了的话 还是发烫一般情况就是过流 你摸下北桥是不是很烫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MOS PWM 都换了的话 还是发烫一般情况就是过流 你摸下北桥是不是很烫呢

北桥还好。。很正常的  南桥稍微有点点的烫。。,莫久了就坚持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还好。。很正常的  南桥稍微有点点的烫。。,莫久了就坚持不住了

尽人事听天命吧 把声卡 网卡全拔掉试试吧 在不行的话我一般就放弃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针脚没处理好呀,这是775 针的板吗?

网友:
楼主挂机,待死机时测量各大电路供电电压, 连ATX上的所有供电(看死时绿线是高还是低电平)都测试一下。。。顺便检查主板散热问题。。。

网友:
检查1.8V具体给那里供电,先把RT9214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下MOS PWM 都换了的话 还是发烫一般情况就是过流 你摸下北桥是不是很烫呢

过流,是不是要跑跑线,考虑是否有相连的电阻挂了或者掉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过流,是不是要跑跑线,考虑是否有相连的电阻挂了或者掉件???

过流的 是有可能芯片轻微短路 但是芯片还是可以工作 有可能工作会不正常 跟电阻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流的 是有可能芯片轻微短路 但是芯片还是可以工作 有可能工作会不正常 跟电阻有什么关系呢

谢谢您的指导。我以为会是有限流电阻短了击穿了这种情况导致电流多大。谢谢你

网友:
这个帖子有病毒!!!!!!!!!!!!!!!!!!

网友:
换芯片解决了吗~~!

网友:
限流电阻或南桥

网友D:
哥啊 你咋这么纠结呢  修好也没多少钱赚啊  直接换板吧

就算是换了板 赚了钱 这个还试药搞定的 难不成卖破烂 当料板 就当玩具 玩玩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啊 你咋这么纠结呢  修好也没多少钱赚啊  直接换板吧

我们学的是技术   直接换板子的话  还要维修人员干嘛   如果客户板子拿来都去换了   这根本是个不现实的问题

网友:
这次修好了,下次这个生意就简单了

嗯,老是跟客户说换板子, 客户就不会来了

网友:
有空时当练手吧,时间宝贵,生计要紧啊!

网友:
南桥发烫 不正常865的桥 不怎么烫 估计有短路故障 把板子当成女人慢慢摸  会摸到的

网友:
是啊,不能那么直接就换板 的,我也有遇到发烫的,我是直接做北桥好了的、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