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两台长城M176显示器,修的很郁闷!

楼主(2012-04-26):
昨天修了两台长城M176液晶显示器,一台是开机后电源指示灯由绿色变为蓝色、屏幕显示为黑色。另一台故障现象同上,并且有很多细小的横线闪烁。拆机后观察高压板、驱动板表面无外观损伤。互换电源板故障依旧!互换驱动板后故障消失,两台显示器都能正常显示了!郁闷!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呵呵    长城带设配器的是通病         设配器插口那有两个小电容  换掉    就OK了

通病正确!
我互换一下驱动板就能好,和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
没有结论,,

网友(点评):
是啊,稀里糊涂修完了怕再出问题啊!

网友:
是屏线虚了吧,要不怎么换电源板和换驱动板的区别在哪

网友:
适配器的电容容易大肚子 空间小 散热不大好

网友:
是屏线接触不良,重新插后正常。

网友:
应该是屏线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