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6

楼主(2012-04-26):
这个是故障是AMD北桥引起的,我上次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散热器同时散热CPU和北桥,所以发热比较大,所以很容易虚焊,从新植球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想表达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可以表达的更详细点:把此板的型号,故障原因、再搞些图片,或者说发个图片搞个简单的说明来发下,这样更能说明问题,也会给新手们一个学习的经验!!

网友:
呵呵  楼主你说的什么意思啊?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