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的机器,电流跑1.093,不亮,INTER独显

楼主(2012-04-26):
待机0.006,触发之后电流跑至1.300之后掉到1.093左右,键盘按大小写灯有反应,三键合一电流掉到0.8重新上电,应该是重启了,外接也不显示,内屏也不显示,屏线检查了没问题,南桥,北桥,显卡都用风枪加热试过都不行,手按压也不亮求帮助啊,测试北桥有两个电容是短的,不过貌似这个正常?以前也有测试过好多北桥电容有一两个短路的,bios刷过很多个了,版号是4103p

网友:
貌似跟我今天碰到的CQ45差不多,我换了南桥搞定的,你上诊断卡看看是不是跑码

网友:
你现在是该做的也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还是不行,那你只能慢慢来了!从最基本的查起吧!

网友:
查查显卡的供电电路呢

网友:
二楼的朋友靠谱,我以前修过几台ACER的机子,就是这种病状,加焊南桥OK

网友:
显卡问题大些,先加汗显卡

网友:
感觉北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这种都是显卡的问题,遇到好多都是,,还是用BGA加焊吧,疯抢可能不行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问题。..有结果了没

网友:
上次遇到也没有修好,南桥北桥显卡全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9300的显卡一般都容易坏

网友:
还没弄好,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试下不??

网友:
建议楼主用BGA加焊试试,,热喷枪加焊的不行啊,

网友:
应该是屏线和显卡的故障

网友:
键盘那里的灯闪吗

网友:
9300的显卡你就直接的换新,这个用热风枪加热没有意义.他可不是显卡门的芯片哦.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等待楼主正解~~~~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换好没有啊,要不先刷个bios,这款机子bios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