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电源主机关机后再开无法启动

楼主(2012-04-26):
首先确认主板的完好的。
同一批次网吧回来的AMD专用 350W电源
刚插上主板启动第一次能启动。可是电脑在关机情况下再开不能正常启动了(指的是电源风扇不转无输出),必须断开220V电源后再插上,才能正常开机。
这种情况怎么样检修。。。忘电源高手们 指教下

网友:
主板或电源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得等电源的余电放完。

网友:
嗯 我也遇到过 这种情况 希望LZ 解决后放出解决方法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看看怎么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