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这个显示能不能修了

楼主(2012-04-26):
型号是三星G17E的,,,,
修的话修哪里

网友(点评):
换个通用板也行呀。屏没坏

网友:
这应该是程序问题吧   你下烧个程序看看

网友:
或者换个通用 的板子试试

网友:
VGA信号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要刷下程序看看了

网友:
认同....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直接刷了试

网友:
能修,这是程序问题,,屏没有坏,,

网友:
换套版 刷上程序 这个不好说 主板与屏都能导致这样的故障 要排除

网友:
能修的!重新写一下程序就好了,我有程序。

网友:
重写驱动或换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刷程序,或换个通用板...

网友:
还是驱动板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换个通用板刷个程序试试。不行就是屏坏喽。

网友:
这个应重刷一下程序就好了吧。。

网友:
支持以上所说,,,,,,,,,,,,,,,

网友:
屏没有坏的  呵呵   驱动问题

网友:
我有个编程器,EP1122A的,根本写不了这个,不知道哪个型号的编程器能写这种板,而且支持的板多。。。谁知道说一下,我去买一个试试

网友:
重写驱动或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大哥驱动板和通用板是一样的,还是怎样啊?是不是就是那个液晶屏的后面的一个小板子啊?

网友:
刷个程序就OK了,要不换个驱动析也行!

网友:
要看给客户报什么价了  重写程序或者换通用的驱动板都可以搞好的!

网友:
MCU有问题,重刷一下或换通用板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先试试屏是不是好的 到时候编程器买到了 屏是坏的不就晕啦

网友:
不是程序问题,是屏的问题。

网友:
80%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程序的问题。

网友:
一看就知道先刷程序再说了。

网友:
不用修了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仍是这样就是屏问题咯!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东西换呀,不然试试就行了

网友:
算乐,不修乐

网友:
高分屏 需要刷个程序哦 烦

网友:
我遇上过这种问题 ,我给顾客调了一下按键就好了,不知道你试了没有

网友:
程序问题,刷了包好

网友:
       刷程序 很明显。 看看驱动板  和屏型号,在论坛求救  还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