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一块挺郁闷的显卡

楼主(2012-04-26):
接到一块9600GT显卡,症状是不亮机,没有核心供电
报价40,客户同意,开始悲剧
供电方案:ADP3207
懒得测了,一定是3207坏了,翻遍料板也没这个IC
拆开散热器发现核心被加焊过,头恼开始发热,肯定是核心虚焊!于是正式进入悲剧
加焊:  OK,上机亮了,我想这年头的钱真好赚,进XP黑屏,晕
难道这么快又虚焊了?
拆下来重植,由于有其它事做,弄一下又去弄其它的了,几个小时后,植球完毕,上BGA,一会焊上了,上机,亮了
哈哈,第一次重植显卡成功,笑容还没消失,又不亮了,恼火!
仔细一想:BGA后能亮说明元件并没有坏,而是虚焊,可以排除核心,因为是刚重植过的,不可能马上虚焊,看有一边满是三极管,不想了,全部加焊,由于是无铅的,铬铁下去,有些IC根本焊不动,于是用风枪边吹边焊,焊完后上机,亮了,哈哈,5秒过后又不亮了,奶奶地
因为加焊的地方靠近一两颗显存,怀疑显存虚焊,又走弯路了,加焊显存,上机也不亮
没招了,上了个WC回来,想想,开始是没核心供电,应该从供电IC查起,因为引脚太密,懒得测脚位,直接上风枪,上铬铁加焊,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3207始终焊不动,风枪开到380,铬铁开到460都动不了它,火大,算了,不动了,把3207四边脚位补焊一下,冷却,上机,亮了,花屏,晕死,但这次有效了,一直都亮机,于是把刚加焊过的显存拆开下重植球,做上去,不花了,进系统一切正常,没跑3D,上网聊QQ都没发现问题,哎,虽然费劲几个小时,才40块钱不值得,不过能重做IC,重做显存成功,也算有点成绩了,以后重做有经验了,电话客户取卡。

同行签单,半小时没到,客户把整机搬过来了,进系统正常,不能玩游戏,我试一下,魔兽,真的进去就黑屏,客户说所有游戏都玩不了,哎,我知道还是3207供电不足吧,谁叫手头没这个IC换呢,走了这么多弯路,搞了几个小时,最后,40块也没了。

想跳楼

网友:
还不如一开始就别修了呢

就当练手了嘛 不遇到几个棘手的 人会变得脑瓜迟钝 有点自负的
呵呵,这话也说的出?

网友:
思路要明确,清晰啊!发现核心供电没有,肯定先查供电电路呀。
由浅入深才是维修的正确思路,胡乱的弄有可能会使故障加重。

思路要明确、清晰是不错,但是首先要概念正确,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都不对,哪来思路?
胡乱的弄有可能会使其报废啊。。

网友:
大哥,你是哪里的,电脑城的吗??佩服你。。。生意很好吧?

网友:
我是在电脑城拜师的学徒。
其实电脑城搞维修有很多时侯没那么多时间去测量这里那里,大部分忙的时候都是凭经验维修的,。

网友:
进步去 总得修好了一部分吧 总不能一毛都不要把

网友:
没有钱赚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搞了之后知道那东西是哪是问题啊..辛苦楼主了

网友:
哈哈,真的搞了那么久没赚到钱钱,心里总有些不爽歪歪

网友:
是的,前面有个朋友说的很对,我 是在电脑城搞维修的,很多时候压根就不会去查哪个引脚电压不对,完全是靠经验去搞,看到没供电就直接换供电IC,这次以为是核心问题是因为以前碰到过没核心供电是由于核心虚焊,没开启信号,况且这块板,拆开一看核心是动过的,所以就一下就搞核心了

网友:
受教了,不过确实是这样,在电脑城修东西,很累啊,东西又多,哪里还会仔仔细细得去测量,凭经验而已啦

网友:
经验养人,也害人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大家还是多测一下吧

网友:
  感情是这大半天是白忙活了

网友:
供电一定是不足引起的吧

网友:
有时候硬件的东西就这样,修了老半天结果一无所获

网友(2012-05-26):
额做个BGA 还要几个小时?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