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0ew8显示器图像波动,深色尤其明显

楼主(2012-04-26):
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
显示器

网友:
试一试换灯管,高压条

网友:
杂纹干扰吗?...检查下屏线.电源(电容滤波)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赞同换灯管...高压条.....试试

网友:
换300V和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黑底有波纹,这个一般是电容漏电了,换驱动板5V.3.3滤波电容 这款机器电源板电容也有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