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2-04-26):
在BIOS里IDE显示主硬盘15066MB,在BOOT   Hard Drive里显示的数字是一排花的数字,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索尼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我也遇到给类似的情况  多半是台式机  有的COMS  放电电可以正确认出硬盘信息,有的硬盘是跳线  我遇到几个迈拓别人跳线跳错了  识别不到  硬盘原来的容量

网友:
是不是i软件本身的问题,重新刷下BIOS也可以吧?

网友:
像是硬盘有问题啊 刷固件或者换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