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1不触发。。。

楼主(2012-04-26):
是华硕单桥板,IO是it8716f-s.开关有3.3V、电池,晶振。跳帽,都有量IO75角有3.3跳变正常,67脚有供电,72只有2.5v偏低了。。测阻值500正常。于是我换IO试一下。还是一样、、、求助什么问题啊,,,

网友:
南桥呀,简桥的坏的多

网友:
你是迅维学员?你不感觉这样问问题有些可笑吗?不是笑话你不会修,是感觉你连怎么问问题都不会……
主板是:*****
故障现象:****
详细的描述:什么芯片组、IO是什么、你查到哪里了、测量到的电压等等
还有就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信号你竟然忘记了——RSMRST#(3.3V正常,IT8716应该是85脚吧),话说的有些多了,请见谅!
你试着按这个顺序查一下,这个是我的个人理解,不知道对否……

网友:
我在上面给你附了一个图,你照着查一下啊

网友:
85脚要为高电平,查72脚是否有跳变可以判定IO好坏,或71脚跳开,是否可以上电,也是可以判断出IO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