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2-04-26):
能修吗?开机就是画画的。。。。。

网友:
看是怎么子的一样花,有规律的话,有可能是显存,反之有可能是GPU

网友:
修是可以修的,要看是什么显卡   做维修没有100%的

网友A:
一般GPU虚焊的情况多点,其次就是显存坏。
建议
1:先观察下整个卡是否有掉件或者断线
2:看下电容是否“怀孕”
3:查下核心供电1.2V显存供电2V是否正常
4测下32组地址线的数值是否相同(偏差一点点属正常)
如果都正常的话基本都是显存(很少情况是显卡的bios出问题了)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GPU虚焊的情况多点,其次就是显存坏。
建议
1:先观察下整个卡是否有掉件或者断线

能不厌其烦指导新手,精神还是值得表扬的,但是你最好先把什么是地址线,以及地址线的定义搞清楚。
别闹笑话。

网友:
显存和GPU都有可能 要查了才能判断 不过做维修的也不能100%的说什么都能修好

网友B:
先看电容,没有鼓包的话就干芯片,99%可以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般GPU虚焊的情况多点,其次就是显存坏。
建议
1:先观察下整个卡是否有掉件或者断线

额,谢谢荣生的点评!
其实我也是个新手,如有叙述不当的地方还请各位指点。
显卡背面的金手指上面的一排小电容连到GPU的线不是地址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谢谢荣生的点评!
其实我也是个新手,如有叙述不当的地方还请各位指点。
显卡背面的金手指上面的一 ...

那不是地址线,是数据线,PCI-E的卡,金手指上没有地址线。什么是地址线,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它来寻址的,显卡核心通过金手指与北桥通讯,它们二者哪个有地址可寻?

网友:
A卡还是N卡,花的历害1是显存2是GPU,     不严重的可以进DOS用软件测试下。。。

网友:
截个图看一下啊、按照你说的是花屏的话加焊显卡就没事了

网友:
首先排除供电问题再看是核心还是显存

网友:
供电  GPU  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电容,没有鼓包的话就干芯片,99%可以好

这哥们的概率真高,看了这个概率,我就想直接去买个BGA了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我碰到过几个这问题,都是显存虚焊。

网友:
有没有过电容出问题,要不也有可能是GPU。

网友:
在各个供电满足的情况下,只有把GPU做个BGA

网友(2012-05-26):
首先排除供电问题再看其他。

网友:
在我们这里一般只要花屏先看有没掉件,或是电容有没有怀孕,有的话换掉,接下来摸显存是否有高温有的话基本上就是显存的问题了一般不修,如果不是接下来加焊gpu一般都可以解决如果不行就是显存坏了

网友:
GPU或显存,一般都是,再看看它们周围有没掉件

网友:
来一张图最好了有的话整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呵呵。。。没看懂哥们你的帖子是求助帖还是经验贴啊。。。。

网友:
同意上层

网友:
先量内阻。核心内阻与显存内阻,判断核心有无损坏。
上点测试供电正常否。。。
正常。。加焊核心。
不好使重置核心。
再不好。测试看坏位。换显存

网友:
拿到一块显卡\:先查阻值。核心与显存阻值是否过低判断核心有无损坏
上机量电压。、
都正常开始测试,坏位顺序。断断续续嘚。直接重置。不加焊。连续错误。查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