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鼓了一个电容,系统很慢

楼主(2012-04-26):
系统很卡,是这问题啊吗 啊啊

网友:
把问题解决了就是问题

网友:
重装个xi统试试 慢跟你的那电容鼓貌似关联不大

网友:
不管怎么样 发现了问题 先把电容换了撒 ,最好同样的电容都换  要不挨个来。

可先从软件方面着手处理一下,再从硬件方面查。但既然已经发现硬件方面有问题了,就应先把硬件方面的故障给解决掉先。

网友A:
重装系统,也是很慢。。。。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容的问题,换了电容还是一样慢,就是系统慢

网友:
看到了有问题的东西,先处理再说,不用多想别的

网友:
可能你的主板还有其他的电容不行了,虽然没有鼓包,可能容量减少了

网友:
电容是很关键,就如汽车的邮箱

网友:
应该不是一方面原因,别的地方也有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也是很慢。。。。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容的问题,换了电容还是一样慢,就是系统慢

明显的是硬盘的问题啊。检查硬盘、更换硬盘线、都没问题的话就换一个硬盘插孔试试。
还有就是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硬盘的传输模式,如果是PIO模式肯定慢的跟牛似的。

网友:
看看硬盘是不是损坏了
完后看看主板其他电容有没有爆浆出现

网友:
不管是不是、先换了再说

网友:
跟你那个电容没关系吧,看看其他方面,扫一下硬盘。会不会是你配置低了?128内存吧

网友:
鼓几个电容会不会引起故障要看那部分的供电了。。。。有的主板北桥供电就一个后级滤波鼓了连启动都困难。。

网友:
你把电容换了试下看撒   爆都重要的位置就有可能哦

网友:
不管怎么样,先换同样容量再说!然后就清垃圾或重装......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我会先植,换桥。你的是Nf的?

网友:
硬盘的问题,和电容关系不大!

网友:
先换电容.电容不稳定会引起电压不稳定.主板工作就不稳定很多问题就出现了.如:自动掉电.自动重启.蓝屏.电脑运行慢

网友:
配置不好  吧   肯定慢

网友:
鼓了就换啦 排除完系统 硬盘 内存 后就和客户说修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