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卡开机画面

楼主(2012-04-26):
接到机器,一看在开机画面几死机,就和客户说是南桥问题把客户打发走了,在仔细一下有一个USB口换了,把那几根针拨掉,开机居然下去了 。哎,还好没急着拆机搞南桥啊

网友:
运气不错,在动手修板有好好看看板子,有没异常

网友(点评):
是的,因为以前修到过,不过是U口电容短路,所以这次就看了下

网友:
观察很重要,下手前一定要好好端详主板

网友:
这是维修先 要做的,不要直接去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