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维友:有没有可以直接测电容的万用表?

楼主(2012-04-26):
本人用的是普通的胜利万用表,几十元一只,型号是VC890C+
这种普通的万用表最大只能测200UF的电容,明显不够用。 同时也不会用:
因为我去测150UF的电容,也是显示0, 断了电的情况下测。请问如何测?

由于经常要怀疑滤波电容的问题,可是又测不到一个准确值,没有一个评判标准,所以想买一个相对实惠一点的来测330UF 等电容,不过,量程最好要达到3300UF以上才好吧,台机上也有一些是比较大的容量的。

坛子里这么多的强人,有用过的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个可以直接测330UF  470UF电容的万用表。或都介绍测试方法。
在此谢谢了。

本人目前的测试方法是:通电后,挂示波器测,看电压是不是平稳,如果有毛刺就认为不良。有没有方法用万用表直接量呢?

网友(点评):
有专门的电容表,不过百元左右的电容表,精度一般,买了2人都一般,新电容测的值能对上,但是明显鼓包的电容也有的测着正常

网友:
有的!价格也不算太贵!80左右!能测200pf-20000uf电容!!!

网友:
搜一下、胜利的:6013C。最大60000uF。

网友:
电容不用怎么测,贴片的一般成用表又测不出来,电解的,没有爆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
真的想测的话用指针的成用表,那台式高精度多用万用表,定会让你满意

网友:
前几天刚买了胜利的vc70d万用表(不是单单测试电容的电容表,是万用表,自动型的),vc70有好几个型号的,我看好像只有vc70d有测试大容量电容(最大6000uf)的功能,你自己找找看看。基地论坛也有得买。我从x宝拿的,带运费138元。

网友:
不知道楼上介绍的能否直接在板上测

网友:
你应该买专门测电容。。。电感的。。。。。。价钱也很便宜的。。。。。就先万用表。。。。。

网友:
没那必要  用万用表量下  判断好坏就好了

网友:
方法有很多
你自己搜一下就行了

网友:
有专门测试电容的表100元左右

网友:
朋友前两天买了一个优利德的什么型号记不清了,直接就有电容档,直接测量电容。价格六百多元

网友:
fulx的,不过有点贵。

网友:
拼错了,是FLUKE 15B 可以300多元。

网友(2012-06-04):
要搞这么准确干嘛  大致判断一下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