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727nf 一体机故障

楼主(2012-04-26):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惠普2727nf一体机 显示屏不亮 通电 自检正常 就控制面板用不了  留机后 拆开 把面板的排线重接了下好了 然后关机重启又不亮了 拔下排线重接又好了  关机重启就又不行了  在惠普官网论坛发现此问题说要换主板 money 2200好贵呀!客户要知道肯定不换了 在网上找到卖主板的说修好是400 换新的是650  我觉得应该是小问题可以修的 但就是不懂这为什么擦下就好了 重启就又坏了呢 ?咱是新手 对电路不是很懂  求教各位大师了

网友:
新手这个毛病你搞不定的,老实的交钱学经验吧。

网友A:
额晕 不就换主板吗?
130就可以搞定了 已经找到人 了   加焊主板上的俩芯片

网友(点评):
就是让你花钱让别人给你加焊BGA或者重做BG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额晕 不就换主板吗?
130就可以搞定了 已经找到人 了   加焊主板上的俩芯片

哦哦 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 谢了啊

我还是换主板了

网友B:
没搞定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搞定啊,楼主

搞定了换了个改良主板 另外控制板也坏了 修这个机器没挣钱。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主还是换块新的主板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