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不触发,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26):
HP 6520s 笔记本维修
关于英业达此机种的讲解,其实论坛上一大堆,此机也是相对好修!
收来朋友的机子,硬盘没CPU也没,其它什么都有,就是不触发!此机丢烂货架N个月!最近实在无聊,拣出来研究研究!拆板出来,还是挺新,只是...本人入维修行来,见过第二大冤枉板(不是机),之前见过一HP G6,被文明“暴力”过,几乎所有看得见的大IC都烧爆!此机只是所有看得见的大IC都动过,所只排第二,想不明白上家为何最后不修!
由于此板已经装机,我就不拆出来拍照了,大家看图吧!
通电待机电流0.01看似正常!
直接找到待机IC:TPS51120

如图第19,21脚线性电压3.3V和5V都有@!英业达此机应该待机就有+V3A和+V5A,但实测此机没。图中EN1,EN2脚相连到如下图受控制。

实测ADP_PRES和KBC_PW_ON都没!此小IC为或门,原理在此就不多说,只要1或2有电压,第4脚就应该有使能电压输出。
现在是我维修开始自己走了第一步弯路,先追查ADP_PRES信号到如下图

这个八脚的运放想必大家都熟知,第3脚是+VADP通过分压电阻R501,R502,R503分压而来,实测3.9V左右,电压明显高于2脚,2脚电压2V,此参考电压追查出是EC发出,初步认为EC是正常的!可是上图中LM393第1脚怎么不输出?随即打ADP_PRES阻值,并不短路,再查相连的充电IC24703如下图

22脚有18.5电压,ACN和ACP没有异常!电压在18.5偏差不到0.1V,所以认为正常。
再测第四脚VREF,没!这下有点晕了,难道充电IC坏?再进一步研究24703各脚,恍然大悟!我都没上电池,此IC基本与充电和隔离保护相关,既然电压已经过隔离,说明问题应该出在别的地方,不在此处。至于此处为何ADP_PRES不输出,应该是后面EC坏引起,这将在后面解说。
每一次维修,对着板发呆也是常事,对着板像验尸一样恨不能找出什么意外的线索更是常事!
回头去追查KBC_PW_ON,这是由EC发出的待机开启信号!测EC供电,2.几!不对啊,明明是51120直接过来的,怎么那头有3.3这头成2.几了,习惯性地再测开关接口电压,也是2.几并在跳变!再上波看EC旁边的晶振,没起振,顺手也测了南桥的,也不起振!
问题来了!再次回来51120确认+V3AL,确确实实是有3.3V,参考2V!只好打+V3A阻值PAD504处,低于100,马上烧机法伺候,发现南桥发温,先下了南桥,再通电,电流已经0.09了!(其实至此,网卡,SD读卡器芯片都微短路发温了)这下连EC也发温!换上新EC(事实证明此机1070不带程序)电流再次回到0.01,高兴啊!可是数显表一测,+V3A+V5A还是不出来,真是郁闷。再测U520的1、2脚都有3.3V了,并且EN脚已经有5V!无奈换上全新的51120,故障依旧。
只好进一步研究51120工作条件!VIN有,EN有,参考有,PG没,BVST1,2都有5V,就是没波。再测第20脚VREG5也有5V。看图纸此机确实应该不触发前就应该有+V3A和+V5A电压呀,难道是南桥没装上的原因,马上把新南桥装上板,但结果还是一样!
又跑去1070,这下3.3V很正常,晶振也有正弦。再看图

pg连的是RSMRST#,明明1070那边已经出来,怎么到51120就没了!?断开上图R414,呵呵,RSMRST#有3.3V,看来此信号虽然由EC发出,但51120待机不正常又给拉低了,这就是51120PG与EC的RSMRST#的关系。
还看图

原来51120工作还要一个条件:SLP_S3#_3R,(此信号是待机必要,而且由南桥部分模块正常工作后发出)实测没,再上波看南桥旁晶振,正弦波比EC的还好看!看样子南桥没做好,上BGA加焊。
这下通电后电流0.01,然后自己跑到0.15,反复跑!51120四个电压都上来了。哈哈!
接下来就是北桥的1.8V那个位置了,板上少了几个八脚场管,查图换上全新的,通电!大电流!靠!
下了场管,又正常!打北桥低于100!断开PAD2,两端还低于100,北桥这边应该是正常的!但场管那边就直接换51124后不短400多!线下测试好场管再装上板,电压算是正常了。可还是0.01-0.15反复!
走到这一次,心中的暗喜啊,真的是只有自己才懂!
慢慢地测各基本电压,基本都有就CPU的没出来。(其实CPU的电源管理IC和场管也是自己新换上的)
这机子有通病,那就是如下图:

此IC易坏,坏后CPU没EN。
经典现象:起初是不定时自动重启和断电,后来就像客户总会说的一句,有时还是能开机!
实测果然其它电压有,但POK脚不输出!再次换上全新一个!电流上到0.59不动了!因为没屏直接测试,(手上的二手屏都卖了,也不想拆自己机子)外接不显!
打BIOS波,触发时有,但过一会没了!
好在不掉电!那就上POST卡吧,

如上图飞好线,跑码了呀,到57停了!真晕,为何外接不显!此机又放了一天
一早开档就接客户T61摔过的机来维修,说是已经第三次摔,开机不显示。经过我仔细检查,是灯管问题,拆下屏准备换灯管。谁知机子在我面前又被我从桌面摔下,客户无语了!晕死..........实在没心情,马上试机,外接,不亮!@#$%^&*&%$#@!@#%^不是吧。。。。看电流应该有显示了啊,差不多了一分钟了才听见进系统声,这才放下心来,随手按键盘切换,外接显了!那个客户我也不好正眼看,只好小心翼翼地换好灯管让她走人!
刚刚坐下来,真是不好意思,人家都说算上这次第四次摔了!呵呵
不过回头来。。。。HP这些鸟机,外接不能直接显示不一定就是不行!随即拿出板插上键盘通电!
对了!按键盘切换,这心情你懂的!

网友:
今天也修好个6520S集显,雷击的,坏得比你的多的多,其中有个故障是SLP_S3#信号短路了,导致别的电压没出来,可是有3 5V,所以你说的这个信号导致没3 5V,我不信。。。。所以此贴有二错误,1,用电源待机下KBC_PW_ON是没有电压的,这个在用电池模式时才有效,用电源时,是ADP_PRES这个适配器检测信号做为3 5V的开启信号。。2,SLP_S3是触发后才有的电压,不可能做为3 5V有待机条件,就算短路了,也会一样有3 5V的,我今天就碰到了。。

网友(2012-06-11):
好案例 不过表达能力不怎么行

网友(2012-04-26):
这可真正的终极维修了

网友:
主贴说到EC不正常引起充电24703处的ADP_PRES不输入问题,如下图

大家都明白了!CHGCTRL_3信号由EC发出,并由相联电路引起充电IC使得ADP_PRES本来应该输出却没输出!
再补充一点:
    哎,维修的过程,真是什么思路都有!

网友:
学习了,只是描述的让我等新手看着有点费劲。

网友:
楼主的描述看了真让人蛋疼,+3VA的阻值低于100,直接烧鸡了,我觉得没什么根据。到后面“再上波看南桥旁晶振,正弦波比EC的还好看!看样子南桥没做好,上BGA加焊。”你正玄波都比EC好了,没搞明白为什么又加焊南桥,还蛋疼的给你搞上电了。总之看得雨里雾里的

网友:
兄台说的不错,只是太有些直接,呵呵.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晶振有了波形,南桥工作了,没有发出slp_s3,南桥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晶振有了波形,南桥工作了,没有发出slp_s3,南桥虚汗了。。

此例虚焊是肯定的,南桥有待机3.3,就应该有波,这是最直接的检测南桥工作不工作的第一步!

网友:
给力啊厉害。很有思路啊

网友:
我也看的云里雾里啊

网友:
楼主描述的让人看来费力呀... 很多地方不通呢.....前面线性开始测没有,但EC又有2伏多供电....
再说这机的待机跟SLP_S3#_3R跟产生的待机3V 5V没关系,SLP_S3#_3R只是控制上电后S0状态的待机芯片的频率选择,,,,增大3V 5V的负载能力而已.....没产生待机跟这信号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
同感同感!

网友:
楼主修的蛋疼,我也看的蛋疼啊,云里雾里

网友B:
我很纳闷为什么低于100就能烧,还有,U520或门2PIN KBC_PW_ON本来就不出,加电后才出的玩意无需去管,接着后来打南桥把3V 5V能打正常了? SLP_S3#_3R信号就不用说了,自然是加电后才出来,总之呢,看了半天,却不知其所以然,不过APL5913这个东西却是很爱坏的,最后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LZ开始写的不够清楚    看了后来上的那张图才明白过来

网友:
都怪自己语文学不好,而不是没学好!
词不达意让大家个个都云里雾里了。。。。抱歉!

网友:
基本看懂了。。受益了。。但楼主要是能将剪切的图更完整些,和描述的元件对应的更准确些。。就更好了。。

网友:
正好手头有个这机子,学习了

网友:
一团糟,写的什么东西,估计你自己都不知道要表达什么

网友:
看着有点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纳闷为什么低于100就能烧,还有,U520或门2PIN KBC_PW_ON本来就不出,加电后才出的玩意无需去管,接着后来打 ...

我今天都修了个6520S,SLP_S3阻值都短成2欧了,照样有3 5V哦,对于楼主所说的,这信号虚焊导致没3 5V,我是根本不信,估计都知道这信号是按开关以后才有的

网友(2012-05-26):
很少见 这种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