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块屏还能用吗?

楼主(2012-04-26):
大家帮看看这块屏 还能用吗?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4.0
确定是PS的图片,扣2分以提醒,由于是主动承认过错,故撤消警告处分。 关闭本帖!
外面的玻璃拆了就行了

网友:
hjq
就是外面的玻璃坏了或者PS的

网友:
做个假都不会做 这不是拍特技电影 太假了 等着扣分吧 阿门
楼主解释一下,是真实的实物图片,还是会员们所的PS的图片? 如果是PS的,扣分并警告一次,及时回复。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这不是桌面特效嘛
拆掉玻璃,砸的点还是有漏液的。

网友:
这PS技术不行....

MSI

网友:
同感

网友:
绝对是PS的。
是屏前面的玻璃破了。屏看上去是好的。

网友:
同感...

网友:
应还能用,你这个应是有带一个玻璃的,看样子里面的晶屏没坏,把外面那层玻璃拆了应还可以用

如果真是屏碎到这种程度的话,早就漏液了。应是屏前有一板玻璃保护或就是楼主耍戏大家。

网友:
能用 能显示就能用 呵呵

网友:
就是外面钢化玻璃坏了,液晶基板没有坏,里面的液晶屏可以用的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5.0
是普通玻璃,卸掉即可,不美观的话去玻璃店割一块去。

网友:
网吧爱用的那种带玻璃板的显示器吧?看屏都没事,能用

网友:
楼主  这p的   没见过这样破屏的

网友:
这是P的吧  裂成这样 也该有漏液现象

网友:
外面有一层玻璃屏,,

网友:
换个壳就好了!

网友:
玻璃碎成这样屏还没事,幸运

网友:
看这裂纹,这玻璃最少也得有3mm厚。

网友:
是PS的,屏外面玻璃,不用玻璃取下来,屏没坏,

网友:
平前面放了一块坏玻璃吧

网友:
这样看上去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外面的玻璃坏了,因为没有看到有漏液的情况。
把玻璃拆了,在外面贴一层保护膜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好东西啊/碎成这样也行

网友:
可以做测试用。

网友:
  拿个桌面的背景 就说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外面的钢化玻璃坏了吧

网友:
是照下来的吧,一看琮有亮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