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输出异常

楼主(2012-04-26):
我有一个航嘉的电源短接黑绿风扇转,+12V只有10V,+5VSB正常,+5V输出只有4V,橙线+3。3V有4。2V哪么高,不知何下手?

网友A:
看是什么 电源咯,高级货的话一般带有负载检测功能的,你空载测试电压肯定是比正常输出要低的,得上主板再测。

网友:
最好加负载后再测输出电压,这样更准确些。

网友:
是不是有管子 电容老化了

网友:
我有个航嘉服务器电源,400w的,空载测试12V有12.12V,5V有5.25V,请问这两个电压在正常范围内吗?

网友:
一般都是带上负载去量电压,一般带电压偏低换后面的电容

网友:
很可能是电容老化了  目测下  然后加负载测试吧

网友B:
是HK350-55AP,不算是高级货吧,脱机侍机时,+5VSB,绿线+5V正常,短路绿黑时,有PG信号输出,主电源+12只有+10V,+5V只有+4V右左,橙线升到场3。8V,-12V得-10V偏低,查控制电路无发现问题,各路输出滤波电容代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HK350-55AP,不算是高级货吧,脱机侍机时,+5VSB,绿线+5V正常,短路绿黑时,有PG信号输出,主电源+12只 ...

把比较器339换了看看,全部电压都低,应该检测回路的问题,这种电源一般是检测+5V 和+12V的。

网友C:
查电容,整流桥后面的那两个大电容,可能是其中一个性能不良。

网友D:
查推动管和住开关管  看IC输出的2个推动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电容,整流桥后面的那两个大电容,可能是其中一个性能不良。

整流桥后面的那两个大电容已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有256V,偏低。

这种被动式PFC电源的大电容是分压的,怎么会有256V出来的??
档主那里的交流电压正常吗?怎么整流后只有256V呢?查一下原因吧
256V太低了 应该300V左右才对 换4只整流二极管看看 换2只大电容均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推动管和住开关管  看IC输出的2个推动电压是否正常。

推动管没坏,IC5700的8脚和11脚在脱机待机时是2。26V,短接绿黑时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 电源咯,高级货的话一般带有负载检测功能的,你空载测试电压肯定是比正常输出要低的,得上主板再测 ...

是HK350-55AP,带+12V液晶显视器插座那种,上板测试过了,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后面的那两个大电容已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有256V,偏低。

我也认为256V太低了,有可能带不起负载,换了整流桥再说。多谢各大师的指点!

网友:
3.3V电压过高,换电容

网友:
先把300V直流整出来再说后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