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黑屏

楼主(2012-04-26):
三星液晶黑屏,能够正常显示。拆开后检查情况如下:ON/OFF电压在2.3V,A-DIM 0V,B-DIM 0V;5.1V、13V都正常。请问这是哪里坏了,是驱动板吗?电源和高压板是一体的。谢谢大家了。补充一下,灯管是好的,用5.1V分别连到A-DIM,B-DIM脚,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灯管是好的,把5.1V接到A-DIM与B-DIM处还是点不亮,请大师指点。

网友:
高压或屏灯管坏了,,

网友:
注:电源指示灯也常亮,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