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个,你的电脑想慢都难,

楼主(2012-04-27):
谢谢大家支持,记得顶起,别让它沉了哟....
按这八项去做,电脑慢下来都难
先看一下电脑的“系统资源”是多少,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性能”,看一下“系统资源”是多少,一般应该达到95%左右还差不多。
  1、电脑桌面上的东西越少越好,我的电脑桌面上就只有“我的电脑”和“回收站”。东西多了占系统资源。虽然在桌面上方便些,但是是要付出占用系统资源和牺牲速度的代价。解决办法是,将桌面上快捷方式都删了,因为在“开始”菜单和“程序”栏里都有。将不是快捷方式的其他文件都移到D盘或E盘,不要放在C盘。C盘只放WINDOWS的文件和一些程序安装必须安装在C盘的,其他一律不要放在C盘,放在D盘或E盘。
  2、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性能”,单击左面“文件系统”,有一个“此计算机的主要用途(T)”选项,下拉那个箭头,将“台式机”改为“网络服务器”,然后确定。再选择右面的“虚拟内存”,选择“用户自己指定虚拟内存设置(M)”,然后将最大值和最小值都改为你电脑内存的数值乘以2,比如是128兆内存,则设置为“256”,然后确定,不用理会显示的提示,确定以后需要重新启动。
  3 打开“我的电脑”,打开C盘,有一个Windows文件夹,打开它,找到一个“Temp文件夹”,把里面的文件全部删除,(需要事先关闭其他应用程序)。在“Temp文件夹”旁边有个“Temporary Internet Files文件夹”,打开,把里面的内容全部删除。一定注意啊,“Temp文件夹”和“Temporary Internet Files文件夹”不要也删了,是删文件夹里面的所有东西。切记!!!这样的操作最好一个月进行一次。
  4、将电脑屏幕最下面的一行东西,只留下杀毒软件的实时监控图标和最左面的“开始”,其他的全部删除,因为占系统资源,而且有很多东西根本不用。即使用的在“开始”菜单里也全有。可以将最常用的软件的快捷方式添加在开始菜单,将次常用的添加在程序菜单。
  5、将桌面墙纸和屏幕保护程序都设置为“无”.
  6、选择左下角的“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维护向导”,选择“修改我的维护设置或安排”确定,再选择“自定义”,下一步,“自定义”,再下一步,出现一个对话框“更加快速地启动Windows”,将里面的对勾全部取消啊,这是开机时启动的程序,有的根本不用的,如果用再启动也很快的。然后下一步,选择“否”再下一步,再选“否”,再下一步,还是“否”,然后“完成”。OK
   7、选择左下角的“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磁盘扫描程序”,选中上面的“自动修复错误”然后“开始”,很快就修复完毕,把你所有的硬盘CDEF都修复一遍,然后“关闭”退出。
  8、选择左下角的“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磁盘碎片整理程序”,下拉菜单中选择“所有的硬盘”然后确定,然后你就等着吧,可以去休息一会了,呵呵。如果以前从来没有运行过这个程序的话,而且你的硬盘很大,那么可能得1个小时多的时间(如果觉得时间长,可以停下来,分几次以后再运行也可以)。这个程序以后应该1个月左右运行一次,第二次以后运行时间就短多了。
  经过这样的保养,你的电脑是不是恢复了刚买时候的速度?甚至更快了,呵呵!然后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性能”,看一下“系统资源”是多少,达到95%没有 ?

网友:
哥们发错版块了小心扣分哦!!
另外你说的这种方法都是N年前的小把戏了,事实上对于运行速度根本没有什么提升……
想要快的话就裸奔,不装任何杀毒软件!!然后把系统服务优化下,关闭一些没用的服务,比如ALG(防火墙),WZC(无线网络服务),打印服务等等……XP系统最少进程可以优化到12个……这才快,当然是对于老机器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