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32NPlus开机亮一下

楼主(2012-04-27):
顾客拿了一台三星732NPlus开机亮了两三秒就暗屏了,请问是高压包还是FAN7314芯片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三星高压包坏的多,先检查灯管,灯管好的话,就是高压包

网友:
首先看是不是灯管问题再看变压器

网友:
“请问是高压包还是FAN7314芯片的问题?”..................
既然对高压包、芯片有疑问,就分别替换试试。

网友:
楼主 : 三星的一些 lcd 显示器 一体化 高压变压器  容易坏 。    网上有的  5元钱。

网友:
你有经验吗?请指教。高压包换过了,还是一样,芯片没有。。。这里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