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60 d3不开机

楼主(2012-04-27):
我这有个神舟hp560 d3不开机 3v 5v正常 开机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 看电流到0.6a左右什么故障呀 怎么修给点意见
不开机

网友:
是什么CPU呀 电流到0.6 应该内存都没过吧

网友:
都没有摆动 直接到0.6就掉电了

网友:
是什么北桥啊

网友:
ac82gm45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或者短路了

网友:
北桥的对地电感是 22欧姆

网友:
查电压都出来没有,再进一步维修单元供电电路。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