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用接口快速检测(试用于初学者)转

楼主(2012-04-27):
主板接口电路
      一、IDE接口
      说明:1-9,11-20,22-29,36-39为信号线,对地阻值600 左右,且相差不大,不超过10 为正常。
      第1针为复位针,对地阻值可能比别的针偏大,但判断其是否正常,要看其在点复位时,有无5-0V的电压跳变即可。
      第20,27 针可能为无穷大,属于正常
      第36 针,作用不大,不予考虑。
      10,21,31,32,33,35,40为地线。
      30 针为缺针。
      34 为地线或空脚。
      IDE 口故障总结:
      IDE 口不能用,一般是电阻,门电路损坏引起的,或NQ 虚焊,实时晶振变质,BIOS 程序出错,软件设置错误引起。
      二、打印机接口
      说明:1-17为信号线,对地阻值600左右,且相差不大。
      18-25 为地线。
      LPT口故障总结:
      打印口不能用,一般是与之有关的电阻,二极管,电容损坏引起的;如果是热插拔
      打印口引起的主板不亮,一般为I/O 损坏。
      三、COM口
      说明:1-4,6-9 为信号线,对地阻值1 千以上。
      5 为地线。
      注:串口芯片有三组供电,±12 和5V;其短路会造成12V,5V 短路,由于其又受I/O 管理,所以串口芯片损坏,I/O 工作会受影响。
      四、键盘鼠标接口
      说明:1 为数据线,对地阻值600 左右。
      5 为时钟线,对地阻值600 左右。
      3 为地线。
      4 为VCC供电5V。
      注:600 左右只是参考数值,关键在于键盘鼠标口的1 针,5 针总共4 针的对地阻值相差不大,不超过10 为正常。
      键盘鼠标口的检修流程:
      测4针供电正常否,不正常查与之有关的电感,保险或场管。
      如正常测1,5针对地600 左右数值是否正常,测3针是否接地。
      如正常刷BIOS或更换接口或I/O 或NQ。
      如不正常,则沿着不正常引脚往回找到与之相连的坏件更换即可。
      总结:
      键盘鼠标口的管脚定义完全一样,一般受I/O 或NQ管理,在主板能亮的情况下,I/O 或NQ坏的可能性不大。键盘鼠标口不能用,一般是与之相差的电感,电容,保险坏。
      五、USB接口
      说明:1 针为VCC供电5V,对应前置USB口的红线。
      2 针为数据负D(-),对应前置USB口的白线。
      3 针为数据正D(+),对应前置USB口的绿线。
      其中2,3针对地阻值500 左右;500只是一个参考值。关键在于两个口的2,3针共4 针的阻值相差不大,不超过10 为正常。
      4 针为地线。
      六、FDD(软驱接口)
      已淘汰不用。一般软驱口不能用,更换I/O。
      七、集成声卡接口
      故障有:1.不发声 2.有杂音 3.声音微弱
      解决方法:本着先排除软件故障,后再对硬件维修的原则。
      不发声:主芯片供电,主芯片本身。
      有杂音:查耦合电容。
      声音微弱:大多是集成在主芯片内的功放坏(个别也有独立在主板上的功放,很像外八脚比较器)。

网友:
信息还是蛮全面的、可修这些不划算

网友:
主板没必要修信号  我们这修一块主板15元

网友:
实践才是有用的,这些东西,尽量了解就行,没必要全记住

网友:
不是图文的,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