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320电流一直在0.09-0.95A来回跳动,跑0D 0F循环,往什么方向去?

楼主(2012-04-27):
如题,插电待机0.03左右,按开关开机,电流上到0.95然后掉到0.9,然后再次上到0.95,此间跳动2次(从0.9-0.95过程),诊断卡跑0D 0F循环,时钟灯和复位灯交互闪动,,周而复始,各位兄弟姐妹给支招应该往什么方向检修!

补充内容 (2012-5-17 09:57):
??怎么把标题更改下啊,现在应该是已解决!
交作业的时间有点晚啊,各位见谅!后面换过U,无果,也换过内存(有朋友提到内存不过有的机器是往复重启的,好像DELL的是这样吧)也是不行,最后感觉应该就是BIOS了吧

补充内容 (2012-5-17 09:59):
至少这方向值得一试,从HP官网找到此机BIOS,刷过OK!希望以后有朋友碰上这种情况可参考一下!

网友:
S是AMD的CPU吧   你看看是不是座子氧化了 或CPU坏了

网友:
先换个cpu,不行然后把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先换cpu,内存,再看主板所有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没事,就有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先换U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