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730B 电源板问题,急

楼主(2012-04-27):
三星730B 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测得驱动板没有13V,5V等输出,原来有两个25V 820电容鼓了,换了还是一样,后来用通用的电源板改后可以显示,但通用的电源板不好装,郁闷。谁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13V和5V没有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前级的整流,有没有电压输出,开关管是否损坏。
这两个电压一起没有的话,就查一下他们共同的部分。

网友A:
整流有,开关管没有输出,那开关管是DG04 前后都有三只脚的管子来的,不知道如何拆他是好坏

网友(点评):
先换一下PWM芯片试一下

网友:
我显示器维修不是很懂  还进来看看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有,开关管没有输出,那开关管是DG04 前后都有三只脚的管子来的,不知道如何拆他是好坏

开关管拆下来量一下,是好是坏呀,量完了,然后开关管周边有三极管,也量一下。看看是好是坏,一般坏开关管,都不是只坏一个,还有别的零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拆下来量一下,是好是坏呀,量完了,然后开关管周边有三极管,也量一下。看看是好是坏,一般坏开关 ...

换了一个天关管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 是高压这边把驱动板电压这边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个天关管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 是高压这边把驱动板电压这边拉低了

开关管是不是坏的呀,你就换了,另外你怀疑高压把电拉低了,你可以把高压部分断开,有一个跳线

网友:
到网上找电源IC的PDF资料,再测下次级输出的整流管。5V 12V的对地电阻,慢慢来。。

网友:
主要查电源电路

网友:
显示器好修的,慢慢修用心修。修不好就直接换个板吧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