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21 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不工作

楼主(2012-04-27):
请看,五角电压正常,一脚自居生涯是5v 就是不工作
一脚电容换了,二极管换了,芯片换了,管子换了,还是不工作,没有发出2脚驱动,我郁闷了

1脚的电压是5v正常吗、我此时该怎办、谢谢了

网友:
1脚工作的时候电压时7V左右吧,是不是负载短路啊?这个不是你主板的电路吧,是开启信号没过来???

网友:
在映泰780GM上我也常常遇到这个问题,是FP6312老是不出电压好几张板都没修好。。郁闷死了

网友:
那就看看每个电阻吧,我上次也遇到类似的,郁闷的是不起振,但有0.55V输出,电流应该还蛮大的,查不出原因,放弃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昂达NF520T主板  W83321g   一脚有4.7V   五脚5V   其他脚都没有电压   不知道什么问题     郁闷。。。。。。。。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
把W83321驱动的两个MOSFET管换了,如果还是不行的,在确定W83321是好的情况下,把第7脚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