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虾帮忙看看这块主板能不能维修!

楼主(2012-04-27):
       这块主板是公司升级电脑拆下来的,是联想的品牌机!当拿回来去电脑店捡一个30元的航嘉电源,电源应该是原装的,因为我拆开里面的用料就知道了。用一段时间,后来过年回家过来开机10多分钟,电脑黑屏随后一股烧焦味道,我马上拔了电源!拆开看了一下!起初没看到主板坏!以为是电源!把电源的线全部拔出来!短路启动看看:短路一会儿看到离电源输入最近那块好像10个脚IC直冒白烟(我已经拆下电源打开电源盖)
   我还以为是电源坏了!直接把我用的那台电脑的电源拆下来看看,还是点不亮。后来经过很仔细看到一遍主板各大零件!终于看到一块I/O被和谐了(看图)!我用螺丝刀轻轻按一下,I/O马上出现个大洞!我想是不是我那块电源先有问题然后才引起我主板I/O烧毁的?因为我拿到电源想断路开机已经点不亮还冒烟!(想起当时的情景有点怕怕的)想请教一下各位维修老大帮忙看看这块板还有没有得救?想救活它用来做ROS软件用!我在淘宝看到“IT8718F-S GXS IT8712F-A IT8705F-A IT8716F-S”不知道能不能用!板子太久了,没太大的维修价值!如果还坏其它的东西的话这笔维修费用会高很多,还不如自己买个IO回来试试!如果不行就把它卖给电脑回收要回我买IO的钱!反正一板主板都有10几块钱!嘻嘻.....

电源的紫线,检查一下电压,电源可能是个杀手
应该换了能好吧、但是换之前要看看别的地方时不是短路了、

网友:
现在烧坏的IO是什么型号 把IO拆下来后要继续查下还有什么地方烧坏没 不然再装个IO上去又给干掉了

网友A:
老大这个我查不了!我不会维修的!怎 办?

网友:
回复一下拿个人气!

网友B:
淘宝那个IO应该 能换上去、你的推断应该没错、还有、、如果好了告诉我声、~~

网友C: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拿到维修店去修吧,现在修块板子也用不到多少钱

拿到电脑维修店,加50元钱换一块好板回来,

网友D:
你自己会修板不?这样明显的问题自己解决呗,换个I/O接着用呗。不知道你怎么会烧成这样的,换了再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会修板不?这样明显的问题自己解决呗,换个I/O接着用呗。不知道你怎么会烧成这样的,换了再说吧

我已经淘下IO了自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拿到维修店去修吧,现在修块板子也用不到多少钱

关键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那有什么维修店!有也是要100左右!有100元我可以淘到一块775旧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大这个我查不了!我不会维修的!怎 办?

你现在的意思是要怎么样呢,是想问换了IO会不会好?没人敢肯定的说,在没查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有两种可能性出现,一换了IO马上OK;二换上IO继续烧;你这个板子相当的老了,个人觉得没有很大的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的意思是要怎么样呢,是想问换了IO会不会好?没人敢肯定的说,在没查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有 ...

是呀!就是太旧了!没维修价值才自己动手搞搞!能修就好不能就把它当废品买了!拿回我买IO的钱!嘻嘻!

网友:
晕乎,楼主有点Q

网友:
能烧成这样,不简单那!!!!!!不查明原因就换上去,你胆多肥啊!等着接着烧吧,你是想用电烙铁来焊?你可真能啊,你的焊功一定很强!!!!!

网友:
自己试试~~~不错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淘下IO了自己试试!

既然买了IO,就试着换吧。注意一点就是,你冒烟的那个电源一定不要用了。IO芯片烧毁一定要检查电源5VSB电压,电压过高必定烧毁IO。

网友:
IO 是IT8705F 呀。别买错了

嗯,不带卡机功能的

网友:
拆,然后强行加电,没问题就换

网友:
这板老了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烧IO的多数是电源的待机电压变高,但你这个烧成这样估计是有地方短路造成的!

网友:
呵呵 。。。别南桥都一起坏掉了。。楼主还是检查下在修。。。。

网友:
这种情况多ATX电源坏,换一个ATX电源和换原型号新的IO即可。。。

网友E:
直接卖掉 保留IO 这样买IO的钱拿回来了 好的IO下次还可以用 多好

网友:
没事,就当自己做个实验。搞吧,也许还有惊喜呢

网友F:
...都烧成这样,肯定严重短路了。和IO相连的地方都要排查下。
还有,最好先拆电源下来,也把IO拆下来测下,橙线3.3V,红色5V,黄色12V,紫色5V有没有对地短路。要不然,还会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都烧成这样,肯定严重短路了。和IO相连的地方都要排查下。
还有,最好先拆电源下来,也把IO拆下来测下, ...

是不是测量电源那接头?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卖掉 保留IO 这样买IO的钱拿回来了 好的IO下次还可以用 多好

老大我可不是搞维修的!留下来对我用处不多!现在很少板用这种IO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测量电源那接头?谢谢老大!

是测主板上相对应的接口。看着电源线的接头,测主板板上白色电源插口相对应的位置。万用表,黑笔插进去,红笔接地测,看看短路不。这个貌似是修主板入门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G:
楼主 够强,烧这么厉害了 想必换了I/O还烧

网友:
看图。楼主BLOS边上的电路也烧了吧,,

网友H:
但愿楼主运气好,没烧内层,。

网友:
不会维修???那你换什么IO,技术可以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这板买一块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这样的主板没有修订价值了   IO都比这主板的价格高

网友:
烧成那样,你自己又不搞维修,你自己能不能换上都是个问题;估计其它地方还会有烧的地方吧,都干成那样了。

网友:
我不小得各位师兄 是不是闲得蛋痛,一个对电脑维修根本没概念的人,你们还一个劲地给他回复 是不是想告诉他,你们有几热情,电脑坏了,跑到论坛上 问二下子,自己买个芯片 换上去,就好了,那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去学 省吃减用存钱来开店,意义何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电源,电源电压都正常。烧得没你的厉害。等发现已烧了我三块主板了。一个是主板不亮,第二次IO发热鼠标、键盘不能识别,第三次主板声卡坏换电源才发现。

网友I:
估计里面有某个地方短路才造成的呀,不是简单的电源出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的感觉没有修的价值,自己用还不如淘个二手的主板呢

网友:
南桥烧了,还修个毛

网友:
我觉得你这种这么小心眼的人也成不了什么大器!今天我在这放话“zhuyiab “这人以后成得了什么作为狗都抢!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对,我是不搞硬件维修这行的,我是搞网络和软件的!但一般你们说什么我都知道一点!至少我分得清电阻和电容这些。最讨厌这种自以有这么一丁点本事就眼睛高过天的人!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也只不过一坨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烧成这样,肯定严重短路了。和IO相连的地方都要排查下。
还有,最好先拆电源下来,也把IO拆下来测下, ...

谢谢你的指教!在你的帮忙下我是找到短路的!发现在IO旁边找到两个差不多烧成灰的三个脚东西,我把它剪掉在其它烂板随意点两个样子相同的三脚管,焊上去再测量正常了!换上IO就能点亮了,现在我还有开着烤机!要不是你说的我还不会注意到短路的!更看不到那两个小东西!谢谢老大的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里面有某个地方短路才造成的呀,不是简单的电源出什么问题

是烧两个三个脚东西,现在换上IO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但愿楼主运气好,没烧内层,。

内层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够强,烧这么厉害了 想必换了I/O还烧

换了能开机了!还烧两个三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那个IO应该 能换上去、你的推断应该没错、还有、、如果好了告诉我声、~~

OK了!在各位大侠的帮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