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BREV 1.04G 开机没复位没时钟

楼主(2012-04-27):
量不出复位也量不出时钟、cpu内存、桥电压都正常
按过桥按过cpu底座、。。。。求解释。。。。

事实上这是昨天的情况了、
今天、我轻轻的抚摸他的网卡、突然就断电了、断电之后开机是固定的自动开机、然后无规律的掉电有时候开机跑一下掉电、有时候跑过内存掉电、有时候接线卡显了才掉电。。。。求解释。。。。求帮助。。。

补充内容 (2012-4-28 14:15):
南桥有电压、北桥有电压、时钟有、复位有、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包括3V和那个接近1v的脚电压)有时候接显卡还显过、但是显了三秒不到突然掉电、有时候跑不过内存就掉电、有时候刚开机就掉电io和南桥加焊过

补充内容 (2012-4-28 14:18):
io和南桥加焊过但是没做BGA、只是用风枪加热了一下

网友:
搞IO  祝好运  说多无用 !!1

换掉?

网友:
最快的速度先换一下网卡、IO。再次测量PCI15有没有电压,如无,查南桥供电、时钟、PWROK、VRMGD、VR-RDY、LPCRST。

网友(点评):
PWROK、VRMGD、VR-RDY、LPCRST。不是很理解这几个名词的意思 第一个是开机电压?然后最后一个是复位?。。。我看不懂。。

网友:
换网卡,不行换I/O

网卡拆了、IO加焊了

网友:
拆网卡,换时钟IC,不行做南桥!!

拆网卡了、时钟倒是没换、现在掉电的时候没法量时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