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2-04-27):
       请教一下  台式主板维修有时候蓝屏  有可能是内存条引起的吗
                    新手

网友:
完全有可能的

网友:
内存绝对会造成系统时蓝屏

网友:
你看一下蓝屏代码是多少、主板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蓝屏,好多都会有此现象,慢慢排除吧

网友:
感觉由于内存引起的故障是最多的。

网友:
进入系统蓝屏维修:测量32.768KHZ、USBP1、PWM-PWRGD等是否正常。。。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装系统有时会引起蓝屏,

网友:
要看怎么个蓝屏法:一就是进系统后蓝屏一般是软件引起的问题,二就是进系统前蓝屏那就是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
蓝屏很多都是内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