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段I/O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2-04-27):
        怎么判段I/O芯片的好坏        量电压需要量那些脚
                谢谢

网友:
我懂点但很简单 看有没击穿.看看外表有没泡泡.还有上点摸摸它看有没温度异常.比如发烫.至于其他的我就不知道咯.菜鸟还在学习中

恩恩,好坏判断很简单的,,有条件不工作就是坏的。。

网友:
量他供电脚有无电压,

网友A:
可以看看开关芯片有没有跳变啊 , 到南桥有没有正常。

网友:
这种比较难直接测出的

网友:
我就是烧一个IO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有明显外观损坏的情况,只有替换法判断。

打阻值。不是经常用的吗。老大。打印机口,

网友:
同意老大的说法,1,你都没说IO是什么型号,要根据型号去查资料!2,你是机器是不触发还是什么毛病都没说,而且IO不但看是不是参与触发还有其他功能的!

网友:
不同情况有不同判断方法
没有明显的症状,如高温,起泡等的象现,很难直接测量,如不触发,就要查引脚定义,有没有发出开机信号,键盘鼠标不能用就要查IO相关的线路,总之不是一句话一个方法就能确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开关芯片有没有跳变啊 , 到南桥有没有正常。

            杂看开关芯片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
看图纸啊! 按下开关量它发往南桥的信号脚有没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看开关芯片有没有跳变啊

万用表啊,看PWRBTN到IO有无高-低-高,IOPWRBTN IO 到南桥有无高低高,看RSMRST 有无发出,3VBAT,RTCRST,有没有,3VSB有无产生,等等......

网友:
第一 有明显损坏
第二 根据电路图你能判断出来
第三 打阻值 比如并口等等
第四 代换判断

网友:
I/O好坏不好判断! 基本判断方法是:1、供电正常。2开关到I/O正常.3、I/O到SB正常。4、I/O到绿线正常。(当然有些板子不是I/O 控制的是SB 控制的)有这4点正常只能说I/O基本没坏而不能说I/O 是好的!最主要看I/O连到哪些元件,如果这些元件是好的却没正常工作说明I/O挂了!!!

网友:
看I/O供电啊,信号。不的型号,针角的定义也不一样的。

网友:
一般都是参照图纸查供电,然后按下开机键看它关键针跳变波形。(只是看它跳变波还是连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