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的电脑开机时显示要60秒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27):
cq40的电脑开机时显示要60秒是怎么回事

网友:
修到过屏线问题

网友:
把硬盘取下来看看 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我之前遇到过的。你可以先显卡后北桥,bios   还有换原装的适配器

网友:
有关的,检查一下呗。

网友:
CMOS的电池没有装上去吧

网友:
一般情况 ,是因为上一次开机不正常,所以要自检吧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拔掉外设试试,还有就是BIOS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