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显示器发蓝

楼主(2012-04-27):
联想L171显示器发蓝,不是三基色 的事,三基色都正常,就是感觉偏蓝,色温调了,调不过来,会是哪的事?在线等~,谢谢了先!

网友:
vga接口有问题没有啊

网友:
检查下到驱动板芯片上三色的对地阻值和VGA线,VGA座。

网友A:
会是程序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是程序的事吗?

可以刷个程序试试,要是没有就换通用的驱动板试试,先确定是在那个环节出的问题。也可以在菜单里调节每个基色的百分比,你看下调节的时候颜色有没有改变。

网友:
有可能程序的问题,其他型号遇到过类似问题,进工厂模式恢复默认就好了。还是先换通用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首先要恢复厂家设置看看。

网友:
先看线有没有问题,然后在用个通用的驱动板试一试就知道是不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