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430外接正常 内接白屏

楼主(2012-04-27):
神舟优雅HP430外接正常 内接白屏 (集成显卡)
板号:Q6BL
1.折开主板屏接口反重插拔,依旧。
2观察屏线,那个屏线平时根本动都不会动估计坏的可能性小
3拆开屏测屏供电3.3V正常。
4换屏依旧
5测屏上8组信号基本正常
6加焊北桥正常。
其实这个机器早就估计到可能北桥有问题。用户说以前温度很高。另外发现这个机器的北桥是从CPU的那个管上伸出一个小长方形压在北桥上面的,下面的硅势,这种设计与上螺丝相比其差的多。估计也是设计上的一个问题引起北桥散热问题。(看到以前有一个这样的贴子很火但是没有了下文,特发一贴但愿能帮到朋友们。)
顺风便宜说一下这个器即使是正常的机器也只有从CN2倒着数的第5-8组屏差分信号上有信号--示波器可以测到。还有一点是加焊北桥以前一定要把下面的胶除净,它用的是GL40的北乔,脚很小,不然加焊可能不成 功。

网友:
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外接好的,内屏不显示图像,外接进系统后玩游戏什么都正常,重植显卡好了,ATI的

网友:
屏上的保险坏了吗?你用万用表测测!

网友:
对了 忘说了,你再测测屏上的供电,如果没有就直接拉一根线到屏上去,是5V的哦!